为什么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重了电感啸叫?

网友B:
噪声干扰,来自电磁干扰,就是所谓的EMI

要排除干扰要找到干扰源,要消除设备间的耦合辐射,可以采取屏蔽,接地,滤波等方式。

来自电感的可能性大,LZ根据参数重选电感试试。

楼主:
2# BM-Alex 变压器叫

楼主:
3# forgot 恩 谢谢赐教。还在查找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