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Cnew为啥能起到防止启动浪涌电流的作用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这图的参数着实让人蛋疼,电容47毫法?

网友A:
Cnew电容对B极形成负反馈,从而抑制浪涌。

楼主:
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反馈的过程吗?谢谢了。

网友A:
Q2开启后,功率管接着开启。功率管C端对B端通过反馈电容提供负反馈。
可画交流信号图分析。
另:如果出现浪涌电流则功率管肯定处于饱和态,C端电位近似等于E端电位,很显然通过反馈电容对B极形成了反馈。
望高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