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用途

楼主(2012-02-14):
各位老师,
  问个可能被BS的问题---JFET都用来做什么用途?
  个人知道可以用于恒流源。最近想做一个1uS内达到恒流的电路,不知道用JFET行不行。电流200mA的样子。
  十分感谢指导!

网友A:
JFET是一个结型场效应管而已,器件关键看你怎么用。

JFET主要用途就是前置放大作用,如果在恒流源中就是用于电流放大。

你的这个恒流源要求是可以的,如果要求精度更高可以考虑MOSFET,不过各有所优。MOSFET也有他的难处。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我再找找相关资料看看。

楼主:
forgot大侠有无推荐IDSS高点的JFET,达到50mA以上。且速度快。感谢!

网友A:
LZ看下论坛以前的一个贴吧:https://bbs.21ic.com/icview-173519-1-1.html
回复 楼主:
这种JEET恒流源电路大同小异,网上也有不少资料。

网友B(2013-11-29):
这个   今天长了一点见识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   钻研钻研   先谢谢了   楼主

网友C:
JFET电流到200mA的似乎不多吧...而且这么大的恒流肯定功耗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