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 IDLE

楼主(2012-02-14):
最近做一个监测stm32的USART的空闲状态,各位可否介绍先USART_IT_IDLE或者USARRT_FLAG_IDLE的用法,是不是USART不接受和发送的时候这这标志位就会置位啊。。。。

网友A:
请看STM32参考手册上的定义,在线路为全"1"(空闲)之后出现一个"start bit"才判定是IDLE;并不是USART不接受和发送的时候这这标志位就会置位。

网友B:
好多问题的答案在手册上都能找到

楼主:
谢谢,知道了,原来是出现了空闲帧才是会出现USART IDLE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