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弱信号放大

楼主(2012-02-14):
想做一个对应变片信号的放大电路,0-1mv信号放大10000倍,在抗扰方面应注意什么,请哪位有经验的同行请指教一二。或 哪家公司有相关产品可提供请联系。

联系电话:13891929234

网友A:
1. 用堑波自动稳零运放ICL7650,零点不易漂
2. 反馈电阻用T型网络,用较小电阻得到较大等效电阻,可使反馈回路较稳定

网友B:
放大1万倍?

那需要多级放大了。

应变片信号一般没这么弱,如果按照2mv/V来计算的话,给予5V的激励电压,则满幅输出就为10mv了,鉴于你1mv放大1万倍后为10V,则有理由相信你的激励电压完全可以用10V驱动,则满幅输出为20mv,所以建议你修改放大倍数到500倍即可。

减小点放大幅度,这样电路会比较稳定。

楼主:
感谢朋友的热心,您说的很对,之前做过100倍的,激励电压10V,放大后满量程输出10V,主要提供后面采集器接口需求。这次也是同样只是用户提出放大10000倍所以感觉心里没底,不知这么小的信号怎样抑制干扰。

谢谢楼上朋友的建议。

网友B:
感谢朋友的热心,您说的很对,之前做过100倍的,激励电压10V,放大后满量程输出10V,主要提供后面采集器接口需求。这次也是同样只是用户提出放大10000倍所以感觉心里没底,不知这么小的信号怎样抑制干扰。

谢谢楼上 ...
引用 楼主:

太高的放大倍数很容易造成自激振荡等问题,而且共模抑制比这个东东也比较麻烦,即使使用多级放大可以达到目标,但多级放大的成本也高了很多啊,所以,能减小放大倍数的话,当然是最佳选择了。

楼主:
哪位好友给介绍一款可输出1MV以下的信号源。谢过了。

网友B:
哪位好友给介绍一款可输出1MV以下的信号源。谢过了。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电位器和固定电阻分压后调出来。

网友C:
如果是公司行为, 可找我.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自己用衰减网络衰减啊。-60dB的接在 1V输出不就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