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问题

楼主(2012-02-14):
msp430x11x的后缀是什么意思啊,msp430F149又是什么系列呢,都是430有么区别呢

楼主:
1.MSP430x1xx系列,基于闪存或 ROM 的超低功耗 MCU,提供 8MIPS,工作电压为 1.8V - 3.6V,具有高达 60KB 的闪存和各种高性能模拟及智能数字外设。
2.MSP430F2xx系列,基于闪存的超低功耗 MCU,在 1.8V - 3.6V 的工作电压范围内性能高达 16MIPS。包含极低功耗振荡器 (VLO)、内部上拉/下拉电阻和低引脚数选择。
3.MSP430C3xx系列,旧款的 ROM 或 OTP 器件系列,工作电压为 2.5V - 5.5V,高达 32KB ROM、4MIPS 和 FLL。
4.MSP430x4xx系列,基于 LCD 闪存或 ROM 的器件系列,提供 8-16MIPS,包含集成 LCD 控制器,工作电压为 1.8V-3.6V,具有 FLL 和 SVS。低功耗测量和医疗应用的理想选择。
5.MSP430F5xx系列,新款基于闪存的产品系列,具有最低工作功耗,在 1.8V-3.6V 的工作电压范围内性能高达 25MIPS。包含一个用于优化功耗的创新电源管理模块。

楼主:
其中紧跟430后面的x,F,C分别代表什么呢

网友A:
存储器类型   f代表flash   c代表rom   t代表otp  e代表eprom  u代表user
可以参照
http://wenku.baidu.com/view/cb1c4bbdc77da26925c5b0d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