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覆铜连线的设置请教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设置地属性吧·····后面过孔的没看懂

楼主:
再解释一下,在Protel环境下,如何设置,覆铜地时,覆铜与焊盘,与过孔的连接方式不一样。

网友B:
在规则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C:
唉,我又要来截图了哦。这个我以前教过的,PROTEL升级版AD中的操作

在99中是在铺铜操作中选择吧,好久不用都快忘记了,规则里可以设置的

楼主:
怎么在AD10中没有找到过孔的选择,只有PAD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个过孔命令可以自己输入的,也可以点击QUERY HELPER,在里面查找到过孔。都是有的

网友D:
之前也困惑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