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路中二极管怎么选

楼主(2012-02-14):
继电器驱动电路中,继电器断开时候起续流作用的二极管。我看我们这选的是1n4007,但是有的又是1n4148。这个二极管选择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4007那是有人没认清乱接的吧  4007整流的,做续流不太好
续流管要求高速,一般用肖特基管~4148较常用
我们用的5819

网友B:
4148耐压100V,如果再高了怎么办

网友C:
首先要考虑管子的载流能力,另外小功率电机的反向续流对开关速度要求并不高,大功率电机的要求高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就是,一般4148并不合适,载流能力不足,400x用于小功率电机的续流没问题,当然581x更好些。

网友D:
LZ 说的是继电器线圈的续流,4148、400X都可以,
因为线圈的电流并不高,关断速度、以及线包分布电容的原因反向电压也不会太快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人 了解的很清楚呀

网友E:
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学习基础知识“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
用个实例来说明,手边一个继电器,实测线圈电阻430欧,标称电压12V,负载7A交流220V。
先用初中学的欧姆定律算出线圈吸合电流I=12V/430=28毫安。
这告诉我们,在继电器关断前,流过的电流是28毫安。我们又知道,“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那么,在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关闭后,续流二极管中的电流是28毫安,并迅速衰减到零。
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选择二极管参数了。
二极管反向耐压12V以上。最大(不重复)整流电流28毫安以上。
查4148,75V,200MA够用了。4001更是够用。

网友F:
一直在用1n4007,没仔细考虑过

网友G:
8楼让人豁然开朗

网友H:
4007完全合用。开关速度不是问题,因为不会有人高速、反复、不断地开关继电器。使用快恢复、肖特基二极管完全是浪费!从使用角度、性价比角度考虑,使用5819比4007更差。

网友I:
高速的BYV2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