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TPS62240吗?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你TPS62240的采样分压电阻如何取值,把电路贴上来好分析

网友B:
我用的TPS62290DRV纹波相当麻烦,他会污染整个PDS,不知道你的怎么样,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最好还是不要用好,
红色的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压至少要1.8V,不知道你的会不会有,达不到的话电流再大也没有用,我吃过亏。
最好贴个图,建议300mA的驱动最好当作150mA来用。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3# legend_yuan 按照数据手册的电路是没问题的,我观察了电感2端的波形,输入端纹波很厉害,输出端就是平的,你看看你的电路吧。

楼主:
2# tyw 我测试过了,红外二极管2端的电压增加50毫伏,电流就增加了7mA,电路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是说IC电源输入端的纹波,而不是输出端电感的纹波。输出端的电感那个应该不叫纹波吧,本身就是不断的开闭,电压自然就不一样了@~@

楼主:
6# legend_yuan 你的输入端有纹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怎么讲,我用的是稳压电源,不知道什么电源没有纹波@~@

楼主:
3# legend_yuan 如果不要输出端的那个电感怎么样,会影响效率吗,这个电感用在我的板子上太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要输出端的电感电路就错了,呵呵,这个,建议你还是按照原理图来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这个芯片正常用输出肯定是1.8V,这是个固定输出的开关电源芯片。这样的电压如果驱动发光二极管的话这能驱动红色和黄色,貌似橙色也可以,不知道你二极管的电气特性,建议换一个方案,整一个电压比较大的输出芯片,在LED二极管上串联一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