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普通的PCB板高频PCB板小信号处理PCB??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板就是一些对于走线线要求不高的普通PCB板

高频板为板子上走线有高频信号线或者大部分为高频线的板

小信号处理PCB是只板子上有薄弱信号线,当板上有毫伏级甚至微伏级的微弱信号时,对这些信号线就需要特别的关照,这种板子就可以叫做小信号处理板。

其实只是叫法方便而已,往往高频板也是小信号板,小信号板也是高频板。这个问题了解即可,不用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