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采集数字传感器的信号

楼主(2012-02-14):
想用这个28027编个数字传感器采集温度值的程序,谁能告诉我怎么的大体步骤,是用GPIO口么?不知道如何编写,只知道看时序图,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寄存器去写

网友A:
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I2C?单线?
关键得弄清楚时序图才好去控制
参考TI类似的例程就OK了。

网友B:
IO口模拟

网友C:
数字温度传感器选用I2C总线或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