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C8神密的TIM1

楼主(2012-02-14):
有一个问题:STM32F101C8有没有TIM1?STM32F103C8是有的。有块板子的原理图是拿103的改的,没去掉引脚定义上的TIM1,我就当有TIM1用了,居然能用。以编码器输入的模式使用正常。另外在IAR for ARM 6.30 的寄存器表里能看到TIM1,启动TIM1也能看到CNT的变化。
现在做另外一个项目,同一块板子TIM1做PWM输出死活不成功。看到IAR寄存器表里CNT有变化,但没有引脚没有输出。仔细研究datasheet,发现101C8居然没有TIM1!

查看STM32F101x8 STM32F101xB datasheet,Rev14
11页表格里显示有3个General -purpose Timers,没提Advance-Control Timer
12页Figure1里有TIM2/TIM3/TIM4,没有TIM1
13页时钟树里也没有TIM1
24页的引脚说明里也没有TIM1
对应在103C8的datasheet里是有的。

放大镜下仔细看芯片,中间一行的的确确是101C8T6。难道是103阉割成101使用?以前的项目已经用了几百片了,新生产1000片还在贴片厂里,万一新片子里没有TIM1就惨了.。

网友A:
STM32F101C8还真没有TIM1,所有手册都说没有。

网友B:
STM32F101C8好像没有TIM1

网友C:
的确是没有

网友D:
STM32F101C8还真没有TIM1 是肯定的, 但是: ST 的生产线有没有把 103阉割成101使用, 这很难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 你的软件不要去碰 TIM1 的相关寄存器, 那即使有 TIM1, 它也不会出来捣乱的.

网友E:
看楼主的意思是用103研发,为了成本,批量用了101
101可以用103代替
101去代替103需要注意DATASHEET上很多细节

楼主:
旧项目并不是为了省成本故意把101当103用的,阴差阳错。。。

网友F:
没有,这个真没有。

网友G(2012-04-11):
不敢相信啊,我一直都用定时器1,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A:
不敢相信啊,我一直都用定时器1,都没发现问题!!!!!!!!!!!!!!
引用 网友G:

这说明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