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SDI解码后如何连接到 DSP DM6467

楼主(2012-02-14):
现在要把两路标清SDI信号解码后连接到DM6467,解码芯片使用的是GS1671,可以把SDI信号解码成10未的视频和I2S或者AES格式音频,由于6467支持两路标清视频信号,所以可以直接连接,那么音频怎么连接呢?6467音频只支持I2S格式接收,并且只有一个时钟,而过来的音频信号是两路,两个时钟,怎么处理?我中间使用了FPGA,那么需要做什么变换才能连接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ASP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There are two instances of the McASP on this device. The McASP0 module includes up to 4 serializers
that can be individually enabled to either transmit or receive in all different modes,  The McASP1 module is limited with only 1
pinned-out serializer that can be enabled to only transmit in DIT mode

楼主:
对视频了解的,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了FPGA,我问的是在FPGA内部做什么样的处理?怎么做?

网友B:
才2路音频吗,不多啊,SDI可以打包16号音频呢。
从SDI信号中分别解也视频和音频,音频打包的位置参见SMPTE协议。解出后,异步缓存,在按I2S的格式发送即可。
FPGA做这方面工作,很好做的,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样的,也许我没表达清楚。我说的两路是指两路SDI信号出来的音频,每个标清SDI解出来是4路,也就是说总共是8路,但这8路中的从SDI1出来的4路和SDI2出来的4路显然是不同步的。又因为MCASP只有一套时钟,所以首先需要把来自两个SDI的8路音频同步。(这点用你说的缓存也许可以解决),但问题来了,缓存多久呢?因为视频直接连到DSP了,你还需要保证缓存后取出来时正好和对应的视频同步呀。(标注:进入fpga的音视频是同步的),不知我这样表达清楚没有。谢谢

网友B:
确实,1的4路和2的4路是不同步的,缓存要用多大这个取决于你的设计中图像在DSP处理的延时,需要较精确的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取决于图像在DSP中处理的延时这点不太理解。我的理解是:送给DSP的视频口的图像和音频口的声音信号应该是同步的呀(这样理解错了吗)。而本来从SDI解码芯片中输出来的视频和音频是同步的,由于视频不需要处理,直接连线就可以送给DSP的视频接口了,而音频还得需要把1的4路和2 的4路经过缓存同步,那这么一来送给DSP的音视频怎么同步呢?这是关键问题

网友C(2012-05-16):
楼主你好,问一下你的GS1671是在哪买的芯片,还有这种其它的芯片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买的哈,我是学习别人的

网友D:
GS1671
我有基于dm6467和GS1671
的开发板,也有资料,和购买渠道,加我Q:19966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