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中文资料和设计手册

楼主(2012-02-14):
把自己用到的SIM900A的资料发到网上和大家共享,也想请有这方面意向的人和我多交流一下,共同进步。

网友A(2012-04-13):
有没有现成的封装?

网友B:
请问一下 电脑如何接收SIM900发送到指定IP的数据呢?不需要在电脑旁边安装GPRS吧

楼主(2012-11-09):
这需要在电脑上装一个网络调试软件,将电脑的内网IP映射成外网IP,SIM900A是通过GPRS,也就是手机运营商的网络联接到互联网的,然后将数据发送到指定IP,当然也可以使用DNS服务,将数据发送到指定的域名,

网友C:
这个号东西   顶一个   楼主好人

网友D:
楼主你好。
发现只有一个At指令集不够呀,有软件手册不。可以给点意见不哇

网友E(2012-12-11):
引用 楼主:
这需要在电脑上装一个网络调试软件,将电脑的内网IP映射成外网IP,SIM900A是通过GPRS,也就是手机运营商的网 ...

简单的讲,就是要在PC上见一个模拟的服务器,然后让模块去连接该服务器,发送数据。

网友F:
这个是SIMCOM公司的GPRS模块 之恩只能在国内用,不过价格却是很便宜,locusy点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SIMCOM公司的GPRS模块 之恩只能在国内用,不过价格却是很便宜,locusy点com ...

据说所知,不是只能国内用,大部分用在欧美市场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现成的封装?

现成的封装SIMCOM是可以提供给客户的,PADS格式,直接找他们FAE索取就可以了,SIMCOM的FAE服务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据说所知,不是只能国内用,大部分用在欧美市场的

这个是有猫腻的,哈哈,SIMCOM宣称只能在中国大陆使用,但实际上印度也可以用的,但是欧美就不能用了,因为频段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电脑如何接收SIM900发送到指定IP的数据呢?不需要在电脑旁边安装GPRS吧 ...

要看你所谓的电脑具体指的是什么?如果是作为服务器使用,只需要安装服务器客户端软件,SIM900直接发送数据到该服务器的指定IP就可以了,如果不是作为服务器,则需要在该PC上连接SIM900模块,通过输入AT指令,在串口工具上就可以直接接收到远端的数据。

网友H:
哈哈,这个技术白皮书是我一FAE哥们写的,怎么到这里面来了,这个是他当年写给代理商培训用的。不过我这哥们的确很牛X,虽是FAE,但是技术水平超过某些研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发现只有一个At指令集不够呀,有软件手册不。可以给点意见不哇 ...

这个我也是在学习中,就是用单片机的串口与模块通信,

网友G:
SIM900A 是仅仅适合中国的

网友I:
不错,看了下,有搞头

网友J(2013-01-22):
SIM900A 是仅仅适合中国的
     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也可以用,我这边有一份开放国家整理,需要的联系我,我司是SIMcom在深圳的代理--浩择科技

网友K(2013-03-17):
谢楼主分享资料,还得先学习学习

网友L:
学习雷锋好,赞楼主了

网友M(2013-04-22):
我知道GU900D   跟SIM900A PIN TO  PIN 的啊!

QQ:735350356

网友M(2013-07-03):
听同行说,他们最近测了GU900D,一个深圳厂家研发的GPRS模块,各方面性能指标比其他模块都超,厉害加强悍啊!现在都升级到GPS+GPRS模块了

网友N(2014-04-04):
谢谢楼主,正需要这个资料。

网友O:
楼主,你这玩意现在还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这玩意现在还有用不

暂时没有用到,现在有个国产的便宜货。

网友L(2014-07-02):
楼主,我您能解答我如下问题吗?
.我要求SIM900A作为主叫拨号后可以查询到被叫电话的三种状态:既1、被叫接听了。2、被叫没有接听。3、被叫占线。
从SIM900A的手册上没有查询三种状态的说明。实际测试有如下两种回显结果:
1、NO ANSWER既被叫振铃后一直没有接听。
2、NO CARRIER因占线呼叫不成功和接听后挂机都按NO CARRIER来显示。
也就是说:SIM900A根本无法判断一个呼叫是否成功了——这岂不是一个大缺陷?

而GU900D的手册上却有通过AT+CLCC的查询,可以判断出我需要的以上三种状态。看来,我需要考虑是否采用GU900D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个技术白皮书是我一FAE哥们写的,怎么到这里面来了,这个是他当年写给代理商培训用的。不过我这哥 ...

你这个哥们把我害惨了。理由如下:
一种手机模块作为主叫后,把因占线不能接通和被叫接听后挂断都以NO CARRIER来显示是犯了一种低级错误!估计全世界的手机模块只有SIM900A这类产品才存在这种设计缺陷。

更可恨的是:大概是因为厂家自知有这个低级错误,所以,就在手册里不做任何介绍。而我则天真地认为厂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只是在手册里没有说明而已。所以,导致我在淘宝一次就拍了4只围绕开发。这样不但导致我费时费力,还给我增加了电子垃圾。

网友P:
谢谢了,学习一下,以后有用的

网友:
正需要这个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Q(2014-10-30):
fei chang hao  xciexie

网友R(2014-12-11):
很好,顶一下.

网友S:
正需要这方面资料,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T(2015-07-03):
我也补一下刀,上一个PCB设计的文档。另外描述一个问题,希望大牛过目:
我做了一个简易的模块,就是使用SIM900A的联网功能,进行TCP通信。当SIM卡插上的时候,模块上电,过了好长时间,网络指示灯一直是64ms/800ms频闪,询问CSQ,回复0,0,说明没有信号。然后断电,当我把SIM卡拔掉之后,模块上电,再多次询问CSQ,前几次回复是0,0,然后就回复31,0.表示信号强度很好。再然后就断电,再次将SIM卡插上,模块上电,这样,模块就能正常连接网络了,询问CSQ,回复31,0.并且询问CRE0G,回复5,0。然后就在短时间内,重新启动都正常。但是隔一夜不用,第二天上午再次插卡上电,就又不能联网了,只能重复上述过程才能联网。
    不知道有没有遇见这种问题的小伙伴们,求指教

网友U(2020-05-29):
感谢分享,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