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饱和问题,谢谢

楼主(2012-02-14):
请教大虾一个问题。我用multsim搭建了一个放大电路。第一级是一个跟随,第二级是一个放大,放大了1.4倍。为什么输出波形正向是饱和的,到2.5v,而反向是正常。不是说输出不能大于电源电压3.3v么,这放大了才2.8v,而且正反相为什么不对称。求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把R2断开看看

楼主:
还是那样,没变化

网友B:
你的RMS=1.414.那么VP=1.41*1.41=2V....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

楼主:
4# zjp8683463 是,峰值是2v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得看这个运放的资料。
运放内部输出是有串电阻的,而且VCE也是有电压的。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轨对轨的运放吧,到了2.8V以上的时候饱和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A:
运放输出电压的摆幅并不是一定对称的。有的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强,
有的输出低电平的能力强,有的可以输出都强,
如LM358,在5V单电源供电情况下,输出高电平一般在3V左右,而输
出低电平可以在几十毫伏。
所以还得看楼主运放的资料

网友D:
SSM2135输出不是轨对轨的,换个输出轨对轨的运放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