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地孔及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2-02-14):
在搞一块板子,在深圳和浙江分别打了两组PCB,焊接好厚调试。
发现深圳的板子效果比较好,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调试调试就好了。
用的都是同样额器件,放在浙江的板子上就是不行,调了很久都不行,甚至E型变压器出现了内部打火的现象,啪嗒啪嗒的声音听的发慌。

查找原因,发现各主要节点的电流和电压比深圳的板子要小一些,而且板子上也没有什么高频器件(开始担心焊接的原因)。

没发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仔细看了下,发现两组板子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板子上的覆铜上的过孔。板子上有很多GND和其他NET的入地过孔,最小孔径是0.4mm。
深圳的板子这些过孔做的工艺应该比较好,入地的过孔焊盘区看不见焊锡,被绿油覆盖住,而且我想用很细的东西穿过去,结果没穿过去(应该是被焊锡堵住了)。
浙江的板子GND过孔做的比较大,看上去就比深圳的大,虽然是一样的PCB单!而且过孔的焊盘区也有焊锡存在,细小东西能穿过去。

我菜鸟新手,想问的是,过孔的孔径及工艺会对板子有很大的影响吗,到地的过孔怎么布比较好,要怎么定过孔的孔径和数量,或者是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谢谢。

网友A:
过孔的孔径是PCB制板工艺水平体现的一大要素。

在以前的PCB设计中很多地方都避免用过孔,而且过孔的多少和制板直接挂钩,现在PCB工艺水平高了要好些了。
接地的过孔一般比信号过孔要大些,比方说40/20、50/28MIL的都可以,而过孔盖不盖绿油是你的设计问题,也可以和板厂直接说明要怎么做,普通板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可能不同的地方厂家工艺水平不同。

如果实在损失大得话,可以追究责任。

楼主:
过孔不盖绿油和盖绿油对板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最好是盖上绿油,以前坛里讨论过:https://bbs.21ic.com/icview-244756-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感谢。

楼主:
他们说的过孔绿油不是很明确,是过孔里面也塞绿油,不走焊锡;还是过孔里面有焊锡然后用绿油填满;还是过孔外相当于焊盘的位置用绿油不用焊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