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2-02-14):
用J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如下的错误,求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校验错误, 地址0x0800 0000处的闪存坏了? 我还从没碰到过.

网友B:
从错误的提示上看,应该是校验错误,入口地址错误或是模式错误。我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改一下配置文件试试。

网友C:
可能是选择的芯片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