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无法下载仿真程序

楼主(2012-02-14):
用的是TMS320C6747自己画的板子,我已经测试了复位信号,晶振信号,3.3V,1.2V,1.8V这写都正常,我用的仿真器是XDS100-V2,用仿真器连接板子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下载程序CCS4.2就提示错误

网友A:
什么错误

楼主:
C674X_0: File Loader: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11806288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楼主:
还有
Error found during data verification.
Ensure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matches the memory map.

网友B:
改过link文件的地址吗?

楼主:
是的,都提示错误

网友C:
数据校验没有成功,也就是向SDRAM里面写数据在读出来比较,两者不相符,很有可能是SDRAM虚焊了。

楼主:
我link文件把程序放在DSP内部SRAM了,您所说的虚焊什么意思?DSP虚焊吗?

楼主:
我用的是DSP内部RAM,如果说是RAM校验没有成功的话,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原因很多的

网友E:
锡球氧化了?

网友F:
嗯,重新植球焊上

楼主:
多谢各位神人

网友G:
结得够快的,

网友H:
很有可能是SDRAM虚焊了。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