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处理需要哪些基础知识

楼主(2012-02-14):
数字信号处理需要哪些基础课程,从事这个行业真的对数学要求很高吗,网上看到需要学系统与信号还有复变函数,是否需要其他课程呢,例如电子电路分析等。我学的是机械,所以对电子类不是很了解。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信号与系统,复变函数,电路分析都需要。。。自动控制原理其实也要看看

楼主:
你说的都用那几本书比较好,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复变,电路分析都一样,信号与系统有个奥本海姆,买英文版,自控做参考书用

楼主:
电子电路我有一本奥本海默的。超级厚,不知道又不用都学,信号与系统我有Kamen的不知道行不行。基本的课程对我来说都很难,0起步。我想搞FPGA的,不知道这些基础知识要学到什么程度呢。麻烦了

网友B:
不管学哪一种芯片,只要把模数电学好了,其它的都不是问题。如果没时间话,用什么芯片就买块开发板,作实验。**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2013-12-13):
赞同楼上之见,弄个开发板慢慢学,对于每本书了解个大体框架,需要什么知识然后去查阅,每本都看完哪有那么多的时间!一点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