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下现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14):
我开关电源是两组输出的.一组24V , 一组5V .150W
    做短路测试的时候,我用一根导线把输出端短路一下.然后就断开.有时候输出电压会自动恢复到正常,但有时候只是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半电压(12V, 2.5V)就不动了.要把输入的AC220切断再上电才可以正常输出?为什么会为这样的啦.??
我的电源是TL494方案做的.比较常见的.

谢谢.

网友A:
消灭0回复
贴图来看,
短路保护是否做好?短路信号解除 是否494恢复?

网友B:
可能是电路中的某个原件上的电压没有完全的泄放掉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