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时钟问题 额。。。

楼主(2012-02-14):
初始化时钟默认
那么MCLK 和SMCLK都是f(dcoclk)/2.因为默认FLLD=001,对f(dcoclk)/2处理。
然后我就想:
UCSCTL2 &= ~FLLD0; 那么FLLD=000,MCLK 和SMCLK都是f(dcoclk)了吧。
但是,我在用定时器,时钟选用SMCLK定时,发现前后根本没变化。。。
为何?

====================================
还有就是很奇怪的
操作 UCSCTL2 &=~FLLN0+~FLLN1+~FLLN2+~FLLN3+~FLLN4;
UCSCTL2 |=FLLN5;(想实现倍频~~)
查看寄存器 默认FLLN0,FLLN1,FLLN2,FLLN3,FLLN4=1.
操作之后 FLLN0,FLLN1=0,           FLLN2,FLLN3,FLLN4=1;
太奇怪了

网友A:
回答你第2个问题:
想清0 FN0到FN4,这样写:UCSCTL2 &=~(FLLN0+FLLN1+FLLN2+FLLN3+FLLN4);加号用或也行。
像你那样写法,就变成~0x0001+~0x0002+...=0xffdc,然后&预算,所以你看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看了一下手册,DCOPLUS你置1了吗??

网友A:
而且你的理解很有问题,,,建议在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我看过pdf几遍了,但是看的很迷惘,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