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监测电路

楼主(2012-02-14):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直流电流监控电路,电流大约为50~80mA,如果电流不正常则产生一个低脉冲信号,让主控机关断电源。
我看来下资料,大约有两种方式来监测电流:一种是在电路上串接小电阻,经过放大输出后监测输出电压。
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电流通过电感时会使得耦合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电感值改变。利用次级线圈作为谐振电路的电感,当电感值改变时会改变谐振频率,利用测频来实现电流的监测。
两种方法好像都比较复杂,有没有结构简单而且成本比较低廉的方法实现这样的监控,或者有这样功能的IC也行,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取样电阻取得电压信号后过窗口比较器。取样信号电压如有必可以适当放大,缓冲

楼主:
3# MCU52 这样做那个取样电阻是不是要一个精密的小电阻,还是用磁珠代替旧可以了。我这个电流太小了,应该得先过个放大电路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看你要求的精度了。

网友B:
用1Ω,50mA就是50mV,一般的比较器都可以识别了,当然可以选的更大些,1%精度的电阻远没有运放的价格高,所以用过1%精度的电阻+比较器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如果系统对功耗要求高,可以用超低功耗的比较器SGM8701,300nA左右的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