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电源空载有声音

楼主(2012-02-14):
各位大虾:公司刚生产了一批RCC电源,但做好后发现大部分空载情况下都有声音,个别声音较响(刺耳),带负载后正常。因小弟刚接触RCC电源不久,对解决这种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如何调节电路中的电容A-C或其他参数才能使空载声音降到最小或没声音?故上来寻求各位各虾及版主帮助。

注:1.附件中的电路图就是这款电源的图纸;
       2.我试着将20台RCC电源电路中的电容C换成104贴片电容后,声音都变的非常小,有    些空载下听不出声音,但我不知道此电容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工作原理如何?

网友A:
变压器的气隙大了会发出声音的。

网友B:
电容C换成104贴片电容后,声音都变的非常小

应该不是陶瓷电容.用陶瓷电容有时会发声.

楼主:
原来的是103(0.01uF)的贴片瓷介电容,我换上的是104(0.1uF)的贴片瓷介电容。它们应该都是属于陶瓷电容的吧。

网友B:
那就是质量好与坏了.好像用薄膜电容就不会叫了.

楼主:
这个电容我换过涤纶的103电容,同样还是有声音。我想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这些电容参数的取值上,但我原理不是很清楚,希望专家及大虾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电容参数的取值--->那是否反馈上的问题引起的.104比103在波特曲线上压得更低.

网友C:
你那个C7换成涤纶的,把电解电容移到Q1的基极看看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量变压器5-6两端频率,空载时频率为8-9KHz之间(音频范围),带500mA负载时频率为60KHZ。现在的问题是:有部分板子空载的时候频率只有900Hz多(声音响),多数频率正常8-9KHz之间(声音轻),为什么同样的电路空载频率会相差这么多啊?

我的RCC电源空载这种情况应该叫做跳频吧(间歇振荡),空载功耗我测过在0.2W多,但是空载功耗是小了,但噪音出来了(音频范围),而且低频一致性不是很好,有的900Hz多,有的8KHz;我将电路中的C3换成102/100V的涤纶电容,频率提高了(没噪声了),但空载功耗有0.8W了,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啊?

楼主:
顶一下,等待高手及专家的出现。。。

网友D:
新手接触电源,期待有人能帮忙解决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