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2-02-14):
如图所示,一个mos(型号:TJ20A10M3)管控制VB到VB1的转换。
按我们通常接法应该是因为VB接3,VB1接2,否则按照目前这样,即使CTL信号没有,VB
通过MOS管内部的2-3的三极管岂不是一直在导通?

事实是:当CTL信号没有的时候,VB1一直有电压,大概比VB小0.5V.
奇怪的是在VB和三极管c极之间的,100k和15k电阻间的那个点也一直有
一个比VB小0.5-0.6v的电压。
请问高手这个电压是怎么来得?按理三极管不通,这电阻上应该没有回路啊!
2.当MOS管导通时,VB基本等于VB1(VB1比VB小0.1V左右),请问为什么导通后电压是小0.1v,而不是一直经过二极管从2到3脚,也就是还是像没导通时一样VB1比VB小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呢?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呢?好像与我们传统用的不一样!

网友A:
楼主 图太大了   很难打开

网友B:
导通以后, 当然压降很小咯, 小于 0.1V 正常啊.

楼主:
前面几位啥意思?光表情无字迹?

网友C:
LZ确信MOS管左边是高电位吗

网友D:
如果确信左边是高电位,VB>VB1的话
那么,这个电路的目的就变成了,用场效应管降低二极管正向压降。

但是,那个100K的接法是非常蹊跷的,通常应该和9V1稳压二极管并接。

网友E(2013-08-03):
D与S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信左边是高电位,VB>VB1的话
那么,这个电路的目的就变成了,用场效应管降低二极管正向压降。

应该是增加开关速度的吗

网友F:
这是个电源开关控制电路,控制由VB1供电的后级电路电源。
当MOS管没有导通的时候,VB经过100K电阻、再经过两个9V1到VB1,这时的压降就是一个9V1的压降。
当MOS管导通后的时候,VB记过MOS管到VB1,这时的压降就只有一个MOS管的导通压降了(MOS管的栅极由三极管钳位)。
。。。以上愚论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