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的温度值不对,帮小弟看看。

楼主(2012-02-14):
在1602显示屏最后几位显示温度值,ds18b20采集温度,但是温度值显示不正确,并且不能变换,请大家帮小弟看看怎么回事,多谢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8b20_io=P3^7;  //定义ds18b20的数据口
uchar tem_data[2]={0};  //暂存读出的高字节和低字节
uchar tem_dataa2[4]={0};  //暂存转换后的值,分别表示百位,十位,个位,符号位
sbit lcd_rs=P2^0;  //定义lcd的引脚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P2^2;
uint tem;
void lcd_write_data();
bit lcd_busy();
//延时1ms程序-----------------------
void delay_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lcd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lcd_com)
{
while(lcd_busy());
lcd_e=0;
lcd_rs=0;
lcd_rw=0;
P0=lcd_com;
_nop_();_nop_();
lcd_e=1;
_nop_();_nop_();
lcd_e=0;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lcd_data)
{
while(lcd_busy());
lcd_e=0;
lcd_rs=1;
lcd_rw=0;
P0=lcd_data;
_nop_();_nop_();
lcd_e=1;
_nop_();_nop_();
lcd_e=0;
}
//lcd忙检测,1为忙------------------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0;
lcd_rw=1;
lcd_e=1;
delay_1ms(2);
result=(bit)(P0&0x80);
return result;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delay_1ms(1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lcd_write_com(0x38);
while(lcd_busy());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c);
}
void delay(uint i)  //延时ius
{
while(i--)
{
  _nop_();
}
}
/*void ds18b20_init()
{
uchar presence=1;  //presence=0为存在
uchar release=0;  //release=1时初始化成功
while(!release)
{
  while(presence)
  {
    ds18b20_io=1;
   ds18b20_io=0;
   delay(400);
   ds18b20_io=1;
   delay(30);
   presence=ds18b20_io; //若检测到存在时,跳出循环,没有检测到则重新初始化
  }
  delay(200);
  release=ds18b20_io;
}
}*/
ds18b20_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s18b20_io=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ds18b20_io=0;
delay(550);           //550 us
ds18b20_io=1;
delay(66);            //66 us
presence=ds18b20_io;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500);            //延时500 us
   presence=~ds18b20_io;
}
ds18b20_io=1;                   //拉高电平
}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ataa)
{
uchar i;
for(i=0;i<8;i++)
{
  ds18b20_io=1;
  delay(2);
  ds18b20_io=0;
  delay(5);
  ds18b20_io=dataa&0x01;
  delay(66);
  dataa=dataa>>1;
}
  ds18b20_io=1;
  delay(1);
}
uchar ds18b20_read(void)
{
uchar i,dataa;
for(i=0;i<8;i++)
{
  dataa=dataa>>1;
  ds18b20_io=1;
  delay(2);
  ds18b20_io=0;
  delay(4);
  ds18b20_io=1;
  delay(4);
  if(ds18b20_io)
  dataa=dataa|0x80;
  delay(66);
}
ds18b20_io=1;
delay(1);
return dataa;
}
uint ds18b20_readtem()
{
ds18b20_init();
delay(2);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44);
ds18b20_init();
delay(2);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be);
tem_data[0]=ds18b20_read();
tem_data[1]=ds18b20_read();
tem=tem_data[1];
tem=tem<<8;
tem=tem|tem_data[0];
return tem;
}
void ds18b20_temwork(uchar temp)
{
uchar n;
if(temp>63488)
{temp=65536-temp;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temp=temp>>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tem_dataa2[0]=temp/10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tem_dataa2[1]=temp/10%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tem_dataa2[2]=temp%10;    // 取个位数据暂存
if(tem_dataa2[0]==0)  //高位为0不显示
{
  tem_dataa2[0]=0x20;
  if(tem_dataa2[1]==0)
  {
   tem_dataa2[1]=0x20;
  }
}
if(n==1)  //判断符号位
  tem_dataa2[3]=0x2d;
  else tem_dataa2[3]=0x20;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ds18b20_temwork(ds18b20_readtem());
  lcd_write_com(0x80+0x40+11);
  lcd_write_data(tem_dataa2[3]);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data(0x30+tem_dataa2[1]);
  lcd_write_data(0x30+tem_dataa2[2]);
  lcd_write_data(0x43);
}
}

楼主:
这段程序是用在1602显示日历时钟、温度的程序中,日历时钟做好了,但是温度老是不正确,搞了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来论坛上请热心人帮帮忙。小弟在此多谢了!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原来delay()延时的时间不正确。我本来以为_nop_();在12M下的延时为1us,那么再循环n次就是n秒,可是没想到while(n--){_nop_();}根本就不是简单的n us,只执行while()语句就占用好长时间。整的我好辛苦啊

网友A:
哈哈,有时候就是这样犯错,回头过来发现是一个低级错误气的自己想打自己几个耳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有天我们总工写了个程序,他检查眼都黑了都没检查出哪里出错了,我一看就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对于我这种刚入门的,好多都不懂的,有些很简单的像我遇到的这个问题,都要整好久才能弄明白原因。

网友B(2013-09-05):
楼主,这个程序里哪边的时间比较关键,不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