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负极和地之间接一个二极管????

楼主(2012-02-14):
在自动售货机的驱动电路上看到的

直流电机,在电机负极和GND之间,接有一个4007????

这个是做什么用?防止电源反接?

网友A:
不是,是电机有感应电动势,怕对控制电路有干扰。

楼主:
不是,是电机有感应电动势,怕对控制电路有干扰。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动势,不是让电机的负极,电压升高吗?

可是这样,接二极管,还是没有用呀!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D2是做什么用

网友B:
续流二极管,给感生电动势一个泄放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D1,我奇怪的是D2,做什么用

网友C:
感觉就是降低电机两端电压用,降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D:
就是保护作用滴,防止电机被损坏

楼主:
就是保护作用滴,防止电机被损坏
引用 网友D:

不懂!

网友E:
从应用的角度讲,可以防止电源接反,接反就会烧掉D1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同意

网友G:
防止反接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D1是防止感应电动势对控制电路的影响,D2,是个防接反的二极管,

网友H:
防反接,无其他作用,,,,

网友I:
有作用的,电机感性负载,给电容放电回路,保护电路。

网友J(2024-09-26):
RK自动售卖机智能方案定制开发,支持OEM/ODM。欢迎致电咨询。19200976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