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最新应用笔记

楼主(2012-02-15):
PSoC模拟结构与配置,很有用呦!

AN74170-PSoC 1 Analog 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with PSoC Designer.pdf

网友A:
我看到应用笔记上写,模拟模块的时钟是你选的模拟列的时钟除以4?

网友A:
请GO-psoc回答下呢·

楼主:
你说的是第10页吗?我看到上面写的是:不管选的时钟源是什么,列时钟发生器的输出频率是输入频率除以4。
也就是说,模拟模块的输入时钟是时钟源除以4,可以看一下图11

网友A:
这样的话,在DELSIG模块中,要求模拟数字模块时钟相同,那么如果我模拟是V1,那么数字的要选V1除以4的时钟了喽?

网友B:
以前好像见过这个

网友C:
是不是重名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能看错了,它要求用同一时钟源,不是相同时钟。我看了一下DELSIG11的datasheet,它们用的同一时钟源,只不过到达模拟部分的是除4以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到的可能是PSoC3/5的。这个是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