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出现情绪化害怕,询问

楼主(2012-02-15):
三流二本,大四了,现在实习,晚上有空余时间,电子基础没打好,基本都只停留在书本上,听过,没做过,也不精,或是学校的问题,或是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也不是推卸责任后悔的时候,方正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努力学习了,于是模电,数电,单片机C,计划列了一大堆,也正学习,但是现在会时不时出现情绪化,复习模电看华成英老师的视频还好些,但有时捧起模电书,就觉得不想去看,这是什么问题?是学习过程中正常的现象还是别的什么?不会是我不适合电子吧,有时候想想都会害怕(我是极度想学好的!!!)还有学习过程中也只喜欢去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觉得这样学不好,但又有点痛苦。是学习方法的问题吗?比如模电,我是先达到能定性分析电路?还是一开始就定量着来?(我有点讨厌这样,但又怕不这样学不好),有点急于求成。写得有点乱,但确实很重要,我想我有点缺乏自信!前辈请指导

网友A:
搞电子不能只看理论,要动手。

网友B:
俺也差不多,是三流二本院校,今年毕业。
建议你:首先明确,自己未来是否是要做个电子工程师,然后再看下面的。
基础不牢的话,把电路模电数电什么的专业基础看看,你说的定性与定量的问题,永远是个矛盾,不过,刚开始把定性的东西搞明白已经不错了。我老师说过一句话,电路设计是算出来的,这句话给了我无限的感想。还有在一个博客上看到那位高手,为了确定一个参数用到的公式什么的算了一大堆,我是震撼了;但是现阶段,还没有到那种层次,说的有点跑题了。那种情绪我也出现过,(看模电的时候)不过现在也是经常出现,这是个长久为话题,嘿嘿
理论的不要扣的太深,因为工程的东西很多都是近似过来的使用的,理论学习后,还是建议从单片机和C语言入手,学习单片机编程与外围期间设计与使用,慢慢积累电子知识。
这个是一点不能含糊的,本事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最近好多了,谢谢兄弟,**下来,不找借口,总会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