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共极放大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2-15):
书上说,比如共射极放大电路也就是射极既是信号的输入端也是输出端。

请问怎么理解这个“既是信号的输入端也是输出端”呢?

很困惑,我觉得输出就输出,输入就是输入啊!

谢谢!!

网友A:
对共射的定义应该是在交流通路中,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是射极,叫做共射放大电路!

网友B:
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是射极,叫做共射放大电路!注意公共端是射极

网友C:
也就是射极既在输入回路中,也是输出回路中。

网友D:
共射极电路,重点在那个“共”上面,也就是公用的意思,输入是基极,输出是集电极,发射极就是公共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