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4313第5脚(Vsense)和第2脚(GND)之间的电阻怎么设定?

楼主(2012-02-15):
AP4313第5脚(Vsense)和第2脚(GND)之间的电阻是依据什么参数设定的啊?
附上AP4313资料和参考电路图

网友A:
此种接法建议不要用,输出短路4313会挂的。。。。

楼主:
我上个月就知道4313输出短路挂掉,但是已经用了,有一千块板,用完就不用了
回复 网友A:
你能给我说一下那个电阻怎么取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说话了呀

网友A:
:L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L
只要运放不震荡,那个电阻的取值没有特别要求吧。。。
你在采样电阻上并个肖特基可以从给一定程度上减少短路挂4313.
以后记得用正压接法。。。

4# 王海燕l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为正压接法呀?

网友A:
6# 王海燕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