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C串口转485的芯片?

楼主(2012-02-15):
现PC串口转485的解决方法(自己想的):
     1、ADM3251+MAX485(或其它转换芯片)
         这个要双芯片,最好能用一个芯片搞定的?
     2、USB转换485
         USB不稳定,不适合做产品

  PC的串口直接转成485的芯片有木有啊!
       就是像ADM3251 MAX232一类的芯片!

   要求:要是 隔离芯片
            还要稳定

网友A:
这个叫:232转485

网友A:
随便找个参考图給你,自己验证,思路是232+485芯片搞定

楼主:
随便找个参考图給你,自己验证,思路是232+485芯片搞定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我第一种想法么?
   我想要的是单芯片!

网友B:
USB不稳定,不适合做产品——此话从何说起?

楼主:
USB不稳定,不适合做产品——此话从何说起?
引用 网友B:

  这个USB转485的公司已经有产品了,
   在家里蛮稳定,  但是一到恶劣环境,通信一下就差了非常多!!

网友A:
单芯片肯定没有的,
这个市场量不大,没必要整合成一颗IC
最稳定的还是232+485
usb 因为不是真正的USB 通常是虚拟的串口接口,所以并不稳定 尤其是做产品 要可靠通讯 不建议用

网友B:
这个USB转485的公司已经有产品了,在家里蛮稳定,但是一到恶劣环境,通信一下就差了非常多!!

USB本来就不适合用于工控场合.

网友B:
即便通讯差很多,不一定跟USB本身有关系。如果说USB设备不能可靠连接,掉线,这些跟USB有关系,这部分的鲁棒性不强。至于485通讯失败等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能统统归结到USB。

USB仅仅实现了主机到设备之间的连接。“USB本来就不适合用于工控场合“,这种结论未免太夸张。

网友A:
去年做了个ADM2587+FT232RL的板子,收发切换是FT232RL根据数据包自动完成的,不是根据信号电平弄的所谓“自动切换”,效果不错。

楼主:
去年做了个ADM2587+FT232RL的板子,收发切换是FT232RL根据数据包自动完成的,不是根据信号电平弄的所谓“自动切换”,效果不错。
引用 网友A:

LS是HEXIN公司的?
   接口与灯做的都一样!

网友A:
没用过HEXIN的东西,呵呵,这是自己用的,弄成引脚兼容,方便现场接线。

楼主:
没用过HEXIN的东西,呵呵,这是自己用的,弄成引脚兼容,方便现场接线。
引用 网友A:

你这铁盒子那里买的,不错!
   我也整成这个样了!

网友A:
以前的项目剩下的壳子,要订做的。

楼主:
以前的项目剩下的壳子,要订做的。95758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
   我也去订制一些!

网友A:
多少钱一个?
   我也去订制一些!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在哪里做的,你搜一下吧。

网友C:
ADM2587  好像挺贵的

网友D:
在哪见过个232转485的,好像连电源都省了   淘宝卖50多块钱  型号好像是HY-5什么的

跟这个差不多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319116399&prc=1

网友E:
要带隔离的,去ADI的官方网站看看,ADI实验室电路中就有详细应用指南。

楼主:
在哪见过个232转485的,好像连电源都省了   淘宝卖50多块钱  型号好像是HY-5什么的

跟这个差不多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271785850&prt=1329319116399&prc=1 ...
引用 网友D:

我要是芯片,我要自己做这个东西

网友F:
做个标记~~:loveliness:

楼主:
要带隔离的,去ADI的官方网站看看,ADI实验室电路中就有详细应用指南。
引用 网友E:

春哥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吧!
   我要的是 PC的232 转 485的!

我刚在ADI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G:
USB转232或者485,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出问题,屏幕上鼠标乱跑。最先发现的是 XX 模块,就提名字了,反正这个牌子还可以,不论外加电源和不外加电源的在那台电脑上都不行,后来换了一个牌子的还不行,然后是FT232B+485自己做的,还是不行,无解了,后来又发现过一例。

网友H:
随便找个参考图給你,自己验证,思路是232+485芯片搞定
引用 网友A:

3楼的R1IN接到7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3楼的R1IN接到7脚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H:

用这个脚控制485收发转换。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哦,那这得用到RTS的流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