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与电流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2-02-15):
pcb线宽与电流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的铜箔是2盎司(70um),我要走600A的电流,我的线要走多宽?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600A的电流, 呵呵 多宽的线都走不了啦!
一般20A 的电流内, 考虑在 PCB 上走. 再大必须考虑辅助通路.(上锡或者加铜板)

"PCB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 上 GOOGLE, 能搜索到详细的图表

网友B:
600A 啊,
单纯的PCB走线已经吃不消了
露铜+铜条

网友C:
600a还用什么pcb直接上电缆吧

网友D:
下载于21ic论坛上的资料,线宽与电流的关系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0A我只是一个比如,具体是怎么一个关系。网上我搜索到的一般也就只有几A的线宽的关系,我要求大概在100A左右的需要多宽的线,厚度70um。

网友B:
100A 真的不建议走铜箔了,温升会很大的
用电缆跨接或者开窗焊铜条也是个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但也得走多宽的线,然后才能开窗加锡或者加铜条,没做过,能给个建议不?

网友B:
二、配电箱接地、接零端子截面的选择:
1普通一般的模数箱,总进线开关在100A以下,接零端子应选用截面3×15的成品铜条,铜条上的出线螺栓数量应不少于出线开关需要出线的数量。绝缘子可选用直径ø15×25高的塑料圆柱型绝缘子。接地端子应选用截面2×15的成品铜条,铜条上的出线螺栓数量应不少于需接地的出线数。(即漏电断路器的数量)接地端子条的固定应用螺杆+螺母+弹垫平垫或再+铁制圆柱,固定在装配板或装配支架上。
2单**立柜及非标型明装、暗装箱,总进线开关在100A以下,接地、接零端子参照100A以下普通一般模数箱的标准,但绝缘子应选用直径ø27×28高的胶木型的绝缘子或相同类型的胶木绝缘子(不可用直径ø15×25的塑料绝缘子)
3、总进线开关在125A以上,160A以下,接地、接零端子应选用截面3×15的成品铜条,但注意端子上的出线螺栓数量应能满足需出线的数量。绝缘子应选用胶木型
4、总进线开关在180A以上,250A以下(指开关框架为250A,如开关框架为225A,则为225A以下)接零、接地端子的截面应选用3×20的排(或3×25的黄铜板)制作,制作的端子排上出线螺栓数量应能满足需出线的数量,绝缘子应选用胶木型
5、总进线在400A以下250A以上,接零、接地端子应选用截面3×30的排制作,制作的端子排上的出线螺栓数量应能满足需要出线的数量,绝缘子应选用胶木型。
三、关于端子排的截面选用说明:三相100A以下,或单相100A以下截面3×15的成品铜条都应能正常使用;400A以下(含400A)125A以上是以零线电流为相线的一半的电流定端子排的截面。
四、关于绝缘子的选用,ø15×25的塑料圆柱现只能在模数箱内使用,不得在普通箱或柜内使用。普通箱、柜必须选用胶木型绝缘子或比胶木型更好的绝缘子

网友E:
100A电流,家里的漏电保护器早就跳闸了

网友F:
100A能用PCB么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