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防止STLINK烧掉呢~~~

楼主(2012-02-15):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0986&extra=&highlight=stlink&page=2
这个帖子里,有人抱怨STLINK会烧掉,帖子里的回复是热插拔的问题,看21L的回复顺序是
把连接线插上-->STLINK上电-->目标板上电

由于下载好程序后,继续连接STLINK的话,程序是不能跑的。
所以需要将STLINK断掉,但每次都拔插SWIM的4根线的话比较麻烦。
直接将STLINK的USB线拔掉,STLINK依然挂在目标板上,然后目标板带电复位调试 会不会导致STLINK烧掉呢~~

网友A:
关掉下载程序

网友B:
尽量避免热插拔

楼主:
避免热插拔就能防止烧掉了啊~但不是上电的时候还有顺序的吗,先给STLINK再给目标板上电之类的。
和2L说的一样,关掉STVP就可以调试了,可怜我的奔4 1.6G的渣CPU每次打开STVP都要等半分钟:dizzy:

网友C:
LZ的电脑要升级了

网友D:
不是避免热插拔就能防止烧掉,这是必要条件,不少充分的

网友E:
1.6G的主频确实有点低了,需要投点资了

楼主:
使用的是公司的电脑所以也没办法,好几次要求提升配置了都没反应,各种操作经常会带来卡机,然后在无聊的等待中度过~
除了热插拔还有什么导致烧掉的条件么,在那个帖子里看到过有人接了12V的高电压还有人把VCC和GND接反导致STLINK烧掉~

网友F:
建议在线上做一个开关,下载完断开线!

网友G:
应该都有保护芯片的,你尽管用,自己体验出来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线上做个开关不是和热插拔差不多么.如果能在USB上做个开关还比较靠谱一点:D 不过通讯质量恐怕大受影响

网友C:
一般是不会烧掉的

网友H:
尽量规范操作,不犯低级错误,一般是不会烧掉的

楼主:
这样就放心了:lol

网友I:
以前烧过一次,典型的低级错误造成的

网友J:
放心用吧,不会这么容易烧掉的

网友K(2013-09-05):
放心用,烧掉再买

网友L:
尽量少使用热插拔   应该就能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M:
跟着题目进来学习的,昨天挺郁闷的,我的ST-LINK坏了

网友N:
我都热拔插半年了,依旧坚挺,当你把一个东西玩坏了,才知道怎么能让它不坏。
当年倒是热拔插坏了一个串口

网友O:
哪这么容易坏掉啊?热拔插多次没事.除非是接错电源.
我一般把vcc分出来,不接,板子自带电源.GND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么多容易烧坏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啊

网友P:
同样的**,刚买的ST+LINK V2才用几回,主控芯片烧了,插上电烧手。真是悲催啊。太脆弱了。

网友Q:
STLINK的四条线的VCC,GND接反的时候,哪里会损坏啊?如果是三极管或者电阻的话,我还能自己修!

网友R:
STLINK里面VCC3.3那个电阻很容易烧掉,可以更改0805的。
我们好几个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