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不同接法为什么带宽不同?

楼主(2012-02-15):
"共发射极:同时放大电压和电流,带宽最小。共基极:只放大电压,带宽很大,适于放大高频小信号。共集电极:射极跟随器,只放大电流,适于做缓冲,即阻抗变换。"

管子的固有特性是管子整体而言的,为什么三种接法的带宽不一样,哪位详细说说

网友A:
受那个密勒电容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密勒电容的原因啊,我再仔细分析一下。
谢谢指点

网友B(2013-09-01):
在共射(CE)组态中,集电结电容势垒电容正好是密勒电容,故CE组态的工作频率较低。而在共基极(CB)组态中,集电结和发射结的势垒电容都不是密勒电容,故CB组态的频率特性较好,工作频率高、频带宽。因此,把CE与CB组态结合起来,即可既提高了增益(CE的作用),又改善了频率特性(CB的作用)。对于由CC和CE组态构成的达林顿管,情况与CE组态相同,故频率特性较差。而对于CC-CE复合管,因为去掉了密勒电容,故频率特性较好。

网友C:
这是从输出输入相位说起,共射输出与输入反相,才有密勒电容起作用。共集和共基输出与输入同相,也就没有密勒电容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