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方式发送串口数据,232的,出现了很致命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有在用DMA方式串口发数据的时候出错的吗?比如说我发N个数据,但是接受了几万次以后,会出现错误
比如发送的是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
但是会出现串口收到的是
08 03 04 05 06 07 ,
这种错误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请教一下版主啊

网友A:
请教一下版主啊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

网友B:
这个真没遇到过

楼主:
crcresult = getCRC16(TxBuffer,Uart4_TX_counter);
  TxBuffer[Uart4_TX_counter] =  crcresult & 0xff;
  TxBuffer[Uart4_TX_counter+1] =  (crcresult >> 8) & 0xff;
  Uart4_TX_counter = Uart4_TX_counter+2;
  Uart4_TX_pointer = TxBuffer;//set USART DMA send buffer size
  DMA_Cmd(UART4_Tx_DMA_Channel, DISABLE);           //disable DMA channel
  DMA_DeInit(UART4_Tx_DMA_Channel);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UART4 TX DMA2 Channel (triggered by UART4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UART4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ART4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x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art4_TX_counte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UART4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UART4_Tx_DMA_Channel, ENABLE);            //enable DMA channel      //copy received data to output buffer

  while(UART4_Tx_DMA_Channel->CNDTR !=0)
           ;
  while(!(DMA2->ISR & UART4_Tx_DMA_FLAG))//INDICATES DMA TRAN COMPLETED
           ;
  while(!(UART4->SR & 0x040))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2);//rs485 RX enable

楼主:
上面是我DMA发送的代码,下面是出错的地方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8F 03 04 0B C8 0B C9 BE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8F 03 04 0B C8 0B C9 BE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01 03 04 0B C8 0B C9 BE 8F

网友A:
看现象,不像是发送端出的问题;你能肯定是发送端的问题,而不是接收端的问题? 如何诊断的?

网友C:
没看出来“不像是发送端的问题”,只是根据这些情况,不能断定是发送端的问题。
需要逻辑分析仪验证底层数据是否有漏

楼主:
是因为以前也是出现个这个问题,而且很严重,但是在发送子函数里重新配置了DMA TX, /* UART4 TX DMA2 Channel (triggered by UART4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UART4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ART4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x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art4_TX_counte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UART4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UART4_Tx_DMA_Channel, ENABLE);            //enable DMA channel      //copy received data to output buffer
改善了不少,但只是出错的概率小了,并没有完全解决
7# 香水城

网友A:
没看出来“不像是发送端的问题”,只是根据这些情况,不能断定是发送端的问题。
需要逻辑分析仪验证底层数据是否有漏
引用 网友C:

哈哈,钱兄也来参加讨论了。

同意你的补充,根据这些情况,不能断定是发送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会不会有BUG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会不会有BUG
引用 楼主:

我没看出来程序是否有问题;也许有问题,但我没看出来。

你每组数据之间间隔多少? 没有发送数据时,那个DMA通道在做什么?

你最好还是按照8楼的建议,从信号线上检查一下问题出在那一端,出问题时线路上是什么状况,比如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波特率错误等或外界干扰。

网友D:
请问你的发送速率是多少? 可以减速后试验,以判断是否是接收端的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DMA设置成不循环模式,打开串口发送完成TC中断,在中断中重新设置并打开DMA发送,就解决了 ,lz可以试试

网友F:
遇到个这样的问题,我是第一次发送就错误,后面的会正常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在接收的时候设置标志和效验就解决了。

网友H(2017-04-20):
楼上那发送的时候怎么解决啊。我的也是开始的第一个数据不对,之后发送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