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为什么不能做到高耐压

楼主(2012-02-15):
(无正文)

楼主:
来个板凳啊
·想知道的顶一下

网友A:
顶起 求答案~

网友B:
是不是工艺问题?

网友C:
PNP三极管的确比NPN的耐压低,但我手里有好多2SA1967,是耐压BVceo=900V的PNP管。
而且我做过测试分类,在b开路,c、e之间加到1000V的电压,很多管子的漏电流都不超过0.1uA:

网友D:
楼上没有理解好楼主的意思。

NPN三极管确实在同样工艺下比PNP的耐压高。这是与制造工艺有关的。

楼主:
6楼给的这个管子2SA1967有资料没? 上传一分啊分享一下

其实我是最近一直遇到需要耐压高的PNP管子解决问题,但又找不到!   所以就想问一下市面上为什么高耐压的PNP管子这么少,   如果哪位大侠还有P沟道的500V+耐压的的管子也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E:
NPN和PNP两种耐压值是不一样的,主要参与导电的多数载流子不一样

网友C:
看来还是我理解对了。楼主其实不是问原理,而是想找高耐压的PNP管。2AS1967我是在淘宝买的,去淘宝查一下就有,资料附后。

网友C:
11# andy8899 我做高压跟随器,实际上也不算很高,最多3kV。以下这个板是2.5kV的,用了8个PNP管和8个NPN管。

网友F:
#12,我一进来看到的两个帖子都是你回答的。牛人啊,我是学电子的,能给点什么建议吗,想成为你们一样的大牛啊,嘿嘿。

网友C:
#12,我一进来看到的两个帖子都是你回答的。牛人啊,我是学电子的,能给点什么建议吗,想成为你们一样的大牛啊,嘿嘿。
引用 网友F:

我也没啥经验,自己就是尽量熟悉常见元器件(比如三极管、FET/MOS管、运放),掌握常见的单元电路,经常做小项目。

楼主:
谢谢10楼的资料,我自己也有一些耐压高点的PNP管子 发给大家 参考一下(市面货源比较少)

网友C:
2SA1627、2SA1413,都是PNP耐压600V的,我手里都有一些。
资料网上都能找到。

网友G:
楼上没有理解好楼主的意思。

NPN三极管确实在同样工艺下比PNP的耐压高。这是与制造工艺有关的。
引用 网友D:

1,相同工艺的条件下,PNP的耐压高
    相同参数(如beta)的条件下,NPN的耐压高
2,“答非所问”的回答,却是楼主所需答案,这才是一般人不能及的过人之处,好多帖子都是,很不简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