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问题一:在经典放大电路里面讲到基极所接上拉电阻的阻值必须比集电极所接电阻大的原因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用电阻来限流使得基极得到的电流比集电极所得到的电流小,这样才能起到放大的作用。
问题二: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那是不是也是说,在满足集电极所接电阻小于基极上拉电阻的条件并且且在三极管额定放大倍数范围内,基极所接电阻的大小决定了基极波形放大的最大幅度,电阻小放大波形幅度大,电阻大放大波形幅度小。
问题三:第LM386功放电路中,有没有可能在功放电路中喇叭和麦克的功率是一样的呢?
问题四:放大电路中电流、电压、波形幅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网友A:
1.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的;
2. 基极所接电阻的大小确实能决定波形放大的最大幅度,但并非电阻小放大波形幅度大、电阻大放大波形幅度小,电阻的选取要使得静态工作点在放大区的中点,这样信号正负幅值都能达到最大;
3. 没用过,不清楚;
4.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明确的,用动态小信号模型分析,可以建立关系式,具体见模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