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电源插排的大地线到底有没有接大地

楼主(2012-02-15):
如何测试电源插排的大地线到底有没有接大地。能都用外用表测试?

楼主: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简易方法:
1,就是先看看火线跟其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肯定没有接地
2:确定好另外一个零线后测量地线跟零线之间的电阻,如果电阻是0的话可以肯定这个接地线很可能就是直接跟零线接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有一点电阻,但是电阻不大的话有可能就是直接接大地了!:lol

网友B(2012-03-29):
考虑加一个窗口比较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