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俺想用4051来进行音频选择,就是3选1,三路音频来自运放(运放工作在单电源12V)
输出隔直电容,然后送至4051的I0,I1,I2。其他口入地,4051工作在单电源5V,A0,A1由5Vmcu控制,现在的问题是,在上图的A,B,C,D 三处要不要加上一个1/2 *5V呢??大师给看下 请上图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三路输入有必要加,输出可加可不加。

网友B:
这里有三个问题要考虑:
一要清楚运放输出的音频信号隔直后的幅度,如果高于模拟开关的工作电压,模拟开关就会烧坏**。
二是隔直后的音频信号负压部分会被单电源供电的模拟开关内部的钳位保护二极管吃掉,所以有必要加偏置抬高,但又要注意上面的问题。
三是4051有多种,一种是普通的CD4051,导通内阻几百欧姆,会对音频信号衰减不少,不适合,一种是74HC4051/HTC4051或MAX4051,导通内阻小些,几十欧姆,也有不小的衰减作用。
其实楼主可以把模拟开关放在运放前面,也就是先通过模拟开关选择一路音频信号,然后给运放去处理,这样就节省了两颗运放,不过此时模拟开关一定要用低导通电阻的,比如SGM4582或SGM4782(3.3V供电即可)。还有现在有一种Line driver的放大器,比如DRV603/SGM8903/SGM8904,5V供电就可以输出3Vrms了,就可以不用12V电源了,目前这个应用在机顶盒和DVD上用的很广。

网友C:
这里有三个问题要考虑:
一要清楚运放输出的音频信号隔直后的幅度,如果高于模拟开关的工作电压,模拟开关就会烧坏**。
二是隔直后的音频信号负压部分会被单电源供电的模拟开关内部的钳位保护二极管吃掉,所以有必 ...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偏压的情况下,4051单电源怎么处理运放输出的负电压信号呢。
楼主运放的偏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4# MCU52

运放单电源12V,给1/2*12V
运放输出0dB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单电源12V,给1/2*12V
运放输出0dBm

网友B:
6V的偏置电压,已经高于4051的工作电压了,先确定下音频信号的Vp-p有多大,如果Vp-p超过5V,4051的工作电压就要提高到大于Vp-p,或者就按照我上面说的,把模拟开关放大运放之前,先选择在给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我说了输出0dBm,搞个负电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