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MCU对程序的保密性强吗?

楼主(2012-02-15):
PIC  MCU 有没有唯一序列号什么来的??
PIC MCU和程序怎样加密效果好啦?
谢谢.

网友A:
实话实说,PIC16/PIC18的加密确实很一般,PIC24/PIC32/PIC33等较好,越新的芯片加密性越好,所以最好用嘴新出的芯片,特别是那种半导体工艺都进行改变的型号。

PIC16尚未见到唯一序列号,虽然可以在ID区域写入一个唯一数值,但程序运行过程中无法读到,所以依靠唯一ID在PIC16上不行。

PIC18及以上不太清楚是否有没有,你可以查阅PIC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B:
那家的单片机都能被**,只是PIC的8位机太多人用了,**的人就多了,出于竞争**费用也在不断刷新,用新系列的单片机,加密会好很多

楼主:
有些可惜啊.!!

网友C:
加密不能只靠单片机,软硬结合防**是工程师应该学习和掌握的技能。
我见到几次有人拿着**的片子。

网友D:
有条件的用专门的加密芯片,可靠多了,成本允许的话

网友A(2012-11-19):
外挂加密芯片,用逻辑分析仪测一测就可能找到**的办法了,费钱也不管多大用处。

加密的最高境界是让坏分子以为**开了,**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验证,MCU识别出**后显现的破坏效果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加大破坏分子的分析难度,这样当破坏分支大批量复制该产品并投入市场后,出现的赔偿结果将是他倾家荡产。

网友E:
叶工, 呵呵
正想找加密方面的资料.

RC的校准值每个芯片都不同. 程序可以读到该值.

烧录程序时,根据每个器件的校准值+随机序列号=CRC,把序列号和CRC与程序一起固化.

程序运行时,如果CRC不正确,则根据随机序列号的某些位是否为1,做的破坏性操作.

这种方法适用于对校准值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网友A:
pic的RC校准值在代码运行中是读取不到的,如果可以读取到,可以这么做。

网友A:
要想使用PIC加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烧录芯片时,使用特定工具烧死一个或几个EEPROM/FLASH字节,然后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去检查这些字节空间是否能写入,如果能写入,则意味着被**

网友E:
嗯,这也是个办法,但是,这样的工具怎么做?

校准值不是放在程序空间的最后一个字节吗

网友F:
使用特定工具烧死一个或几个EEPROM/FLASH字节,有这样的工具么?

网友A:
使用特定工具烧死一个或几个EEPROM/FLASH字节,有这样的工具么?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这样的工具,自己植入一段对EEPROM/FLASH擦写的代码即可,这一段代码只有在特定的触发条件下才会执行,出厂前调入这一段代码实现即可。

这个特定的触发条件可以设置的复杂一点,防止被人摸索出来。

网友G:
请问叶公。我现在要用希尔特的烧录ISP下载到PIC单片机中。请问烧录器座子上面的接线顺序是这样吗?
2--VPP 6--ICSPCLK,8----ICSPDAT 9---GND 10-----VCC,这样链接可以了吗?我不能把这个芯片拆下来,这能搞这个办法了!

网友A:
请问叶公。我现在要用希尔特的烧录ISP下载到PIC单片机中。请问烧录器座子上面的接线顺序是这样吗?
2--VPP 6--ICSPCLK,8----ICSPDAT 9---GND 10-----VCC,这样链接可以了吗?我不能把这个芯片拆下来,这能搞这个办法 ...
引用 网友G:

这个需要你自己对那个管脚图了,我记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