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关于地址校验问题

楼主(2012-02-15):
请问CC1101芯片可以配置成硬件地址校验的,如果发送方已经发送了数据,接收方是把整包数据包(前导码、同步字、地址长度、地址、数据、CRC)接收完再判断地址,判断地址不对,再把数据包丢掉,还是接收到地址时校验地址,如果地址对了,继续接收,如果地址不对,后面的就不要了。谢谢!知道的朋友回答

网友A:
地址不匹配时不会输出数据。

网友B:
1101有4种校验形式吧,首先前导和同步都接收,接着对比地址是否相同,不同就丢弃数据包。有无地址校验、地址校验、广播校验 ,还有个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