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12-02-15):
ATmega48中的48怎么解释

楼主:
容量是48K吗

楼主:
4是代表4KROM,那8是代表8位吗

网友A:
最后一位数字是产品系列标识,同样16KB闪存的ATMEGA,有164/168,它们片内集成的外设不同,调试接口一个是JTAG,另一个是DebugWire,最高工作频率不一样,工作电压范围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