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2-02-15):
1. STM8的技术手册上说道“STM8提供两种中断管理模式:同时发生模式和嵌套模式”,不知道那个寄存器的那个位是管这个设置的,另外固件库函数中有没有现成的程序。
2. 在IAR中使用固件库函数设置中断优先级时,老是发生问题,程序进入asert的while(1)死循环中出不来,跟踪发现,在判断是否可中断的地方,返回值1进入死循环,怀疑程序运行在同时发生模式。
3. 我是把固件库中的examples关于优先级的程序语句考过来的,语法肯定没有问题。
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1)CC寄存器的I1和I0位
2)不太明白这个问题:前面问“固件库函数中有没有现成的程序”,这个问题中直接说使用固件库函数,这不是矛盾吗?  你用的什么固件库函数?
3)拷贝的是什么语句?很多语句前后是有关联的,也许你忽略了语句的前后关系。

楼主:
是不是,先设置CC寄存器的I1和I0位,再调用优先级设置函数
解释一下,“2)“我是想说固件库中没有有设置CC的函数

网友A:
CC寄存器的I1和I0位,共同指示调用优先级。如果有优先级设置函数,这样的函数也一定是去设置这2位。

详细说明在RM0016的Interrupt controller (ITC)这一章中。下面是有关软件中断优先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