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有设计宽带宽的放大器吗?10M

楼主(2012-02-15):
要低噪声的,带宽10M以上,20M以下,作为光电倍增管前置放大器使用,设计了几个电路,带宽可以达到,就是放大倍数就难达到了,想放大100000以上,刚开始应该是I/V转换,要命的是如果使用运放,不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都会震荡,加了电容之后,反馈电阻就不能太大,这样转换成的电压就变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有人有设计的经验吗?

网友A:
具体要求是什么?需要多大的反馈电阻?要求一级放大100000倍?

网友B:
多级处理

网友C:
用T形反馈网络。电阻太大放大倍数太大时,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容及线路的杂散耦合电容,
传输线的电容都会影响频率特性和带宽。
其实楼主会算的话可以进行适当补偿的。

网友D(2015-06-04):
不知楼主做出来没有,同问?

网友E:
渥尔曼三级放大

网友E:
将D1负极接到R5上,自举的模式更稳定,另外,100000倍(100dB)放大达不到,按照每只双极晶体管Hfe=200计算,还需要加两级放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将D1负极接到R5上,自举的模式更稳定,另外,10000级放大达不到,按照每至双极晶体管Hfe=200计算,还需要 ...

网友G:
他的输入阻抗要求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他的输入阻抗要求大。

将双极型晶体管渥尔曼电路改成JFET,10M欧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G:
估计要g级单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估计要g级单位

第一级即可,后面可用双极型晶体管

网友H:
此图的带宽怎样得来的呢?
@xmar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此图的带宽怎样得来的呢?
@xmar

最高频率,可以增加输入频率,直到减-3dB为止。最低则为高通滤波器(由输入电容与R1R2的并联值计算)的截至频率

网友G:
ltc6624,跨阻放大器。

网友I:
阁下这个增益怎么算出来的,我怎么看是29dB呀

网友J:
学前面那位,电流放大电路。具体不会,我也想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将双极型晶体管渥尔曼电路改成JFET,10M欧也不会有问题。

您好!我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中也学习了这个电路,仿真确实能做到很高的频率,但是由于自己的PCB画不好,频率一直提不上去,您在实际制作这个电路是用的9018三极管吗?请问您实际做到了多高的频率呢?

网友L:
楼主要做的不是电压放大。 是要进行电流转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中也学习了这个电路,仿真确实能做到很高的频率,但是由于自己的PCB画不好 ...

没有更高频率的信号源,沃尔曼、9018、洞洞板(连PCB都没有印),实测5Mhz没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没有更高频率的信号源,沃尔曼、9018、洞洞板(连PCB都没有印),实测5Mhz没有问题 ...

请问这个电路,是电压放大电路? 还是电流转电压电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没有更高频率的信号源,沃尔曼、9018、洞洞板(连PCB都没有印),实测5Mhz没有问题 ...

可惜了,您设计的沃尔曼电路不能测试更高频率,您是否尝试画过这个PCB呢,其实我还看过楼主用三极管设计运放的帖子,现在用三极管分立元件来设计电路的感觉人好少,我是在学校,所以各种测试仪器都很全,可是用三极管一直做不出高频(希望带宽能接近100M)的放大器。就沃尔曼电路而言,您可否提供一点建议以供参考,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个电路,是电压放大电路? 还是电流转电压电路?

其实是共基极放大电路的变形,可以搜索“沃尔曼”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可惜了,您设计的沃尔曼电路不能测试更高频率,您是否尝试画过这个PCB呢,其实我还看过楼主用三极管设计运 ...

1、沃尔曼电路达到你要求的带宽应该并不困难,不仅9018,S8050也轻松通过了5MHz;如果更高的话,你可以找学校的设备试一下,这些实验都很简单,按图索翼就可以。
2、在增益方面,通过多级来实现,100dB不可能一步登天。
3、尤其要注意,多参考datasheet,将晶体管设定在最佳的工作电流点上。

根据你第一个帖子,实现20MHz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以参考第二个分立原件运放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959830-1-1.html

不过,后面你又提到100Mhz,这已经是很多常用晶体管真实的极限,你可能需要更高性能的晶体管(NXP 有不少价格低廉达到GHz级别晶体管)。但这方面,我没有实践过,你在学校有条件的话,建议尝试一下。
提一嘴的是用分离原件制作电路,自由度更大、能实现更高的指标。

附上早期制作渥尔曼电路的实验图吧,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没有画电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1、沃尔曼电路达到你要求的带宽应该并不困难,不仅9018,S8050也轻松通过了5MHz;如果更高的话,你可以找 ...

5M, 20M 宽带放大器芯片不是有很多吗, 为什么要分立元件呢,

是试验或者学习用的吗?

网友M:
又要高增益,又要高带宽,有点难,多级放大是肯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5M, 20M 宽带放大器芯片不是有很多吗, 为什么要分立元件呢,

是试验或者学习用的吗? ...

分立原件自由度高,与集成电路相比,各有利弊。
电路设计关键是,如何在限定的环境条件下,将器件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满足设计的要求。不管分立还是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