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开发板USB部分电路读图

楼主(2012-02-15):
这是金牛开发板的USB部分电路,关于MOS管的使用以及电荷泵如何实现的,谁能解释下?非常谢谢

网友A:
这里的MOSFET只是当开关用, 5V是现成的, 没有看到电荷泵.

网友B:
什么是电荷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STM32F107的USB接口是要在VBUS上接一个电荷泵的,有的板子用了IC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是在没有5V电源的情况下用来产生5V的吧? 如果电路中已经有现成的5V电源就不必加了.

网友C:
这块开发板怎么样,俺想买一块开发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可以

网友D:
2楼说的对!!  那个MOS管就是一个开关。

哪来什么电荷泵?

4楼说“有的板子用了IC的”,什么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弄明白了,的确只是个开关作用。其他板子用的IC,是用来限流的。

用户手册上说,主机模式下,外围需要一个电荷泵,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E:
电荷泵干吗用的?又不是NMOS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弄明白了,的确只是个开关作用。其他板子用的IC,是用来限流的。

用户手册上说,主机模式下,外围需要一个电荷泵,这个怎么理解? ...
引用 楼主:

什么东西的用户手册?把相关部分贴出来看看。

网友F:
把手册贴出来看一下,估计是手册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划红线的这句话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D:
主机模式时,需要为连接的外部设备供电,所以需要配置(添加)一个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