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稳压DCDC问题

楼主(2012-02-15):
(无正文)

网友A:
你接个10%负载上去试试.

楼主:
请教,什么叫10%的负载,

网友B:
10%负载可以这样理解
比如说,规格定义输出1A 那你弄个10%负载,就是0.1A 的电流输出

楼主:
是,但首先我的输出电压要稳压,

楼主:
这个电压不稳压,对吗?
我接了3K电阻,电压到15.8V,差不多15V了

网友A:
那就对了.
开关电源都有这个毛病.必须要有10%以上的负载.直接烧掉的都有

网友B:
不过既然是15V的空载40V,那基本是坏了,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C:
空载输出那么多
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D:
好像空载输出都是不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