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无法跑到标称频率,上到70M就跑丢。。

楼主(2012-02-15):
rt,用的飞思卡尔K60系列,CM4内核的,标称100MHz的,很多人都能超到200M+。。但是我在系统初始化代码中设置锁相环的参数,发现当设置内核频率超过70M时就无**常运行,调试后发现是如下情况: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以上是复位后执行代码,可以正常执行完LDR     R0, =SystemInit;BLX     R0;
但是下面两句就不对了,调试发现运行LDR     R0, =__main之后R0居然是0xE7**_****,在存储映射里是未定义的。。
然后就执行机器码00000000,不断地对某个寄存器赋值,然后超时看门狗复位,之后就一直这样循环,复位。。
然而当内核频率调到70M以下时代码又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求问大侠为神马会这样啊。。

网友A(2012-06-26):
路过,帮顶
单片机可以到200M,哦,我寡闻了

网友B:
1. 关看门狗(估计是卡在这了)
2. 设置时钟配置
3. 等待时钟稳定
4. 其他。。。

网友B:
记得默认的初始化代码是关看门狗的

网友C:
路过,帮顶
单片机可以到200M,哦,我寡闻了
引用 网友A:

有的。

网友C:
重点检查如下:
1、锁相环设置的对不对?寄存器配置的对不对?
2、振荡源的驱动功率够不够?
3、VCC和工作环境温度是否满足?

网友B:
注意:
Core时钟  <=  100MHz;
Bus时钟   <=   50MHz;
Flash时钟 <=  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