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单片机上电烧掉

楼主(2012-02-15):
最近刚接触这款芯片,就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如下:
芯片:STM8L151C8
调试工具:STVD V4.3.0、ST-Link V2、串口

硬件:
1.一块LQFP48pin的转板,转成2.0排针接口,除电源、Res和UART3管脚外,其他均悬空
2.5V转3.3V的LDO,外加10uF和0.1uF并联的去耦电容
3.SWIM接口和UART转板

软件:
1.初始化CLK:使用HSI,不分频16M,并开启USART3时钟使能
2.初始化GPIO:PA4、PA5、PA7设置为上拉输入;PA6设置为推挽输出,并输出低电平;其他所有端口均设置为推挽输出,并输出高电平
3.初始化USART3(波特率115200)
4.循环打印PA~PF的IDR寄存器值(读取每个端口的状态)

事件:
使用SWIM接口烧录程序,并能在PC上循环打印各端口值,但是遇到三个异常:
1.理论上PA_IDR=0xBF,但实际上PC上打印以及示波器测量管脚得到的值为0x1F、0x3F和0x9F三种情况(多次测量记录),有时会稳定在其中一种状态,有时会进行切换;
2.除PA口外,其他端口正常情况应该均为0xFF,但PC口有时会变成0xF3,并保持不变;除PA和PC端口有问题外,其他端口均正常。
3.使用DC Source供电5V,结果发现DC Source上的电流在跳变,从几毫安跳变上升到几十毫安,有时会稳定在某个电流上一小段时间,有时等个一两分钟,芯片的电源管脚就发黑冒烟,玩完了~

问题:
1.虽然只有个空板,所有端口悬空,但软件配置时没有一个端口悬浮输入,输入均设置为上拉输入,那为什么PA和PC口会有异常?
2.没有程序时上电测电流均正常,非常小,且稳定,但灌入程序等上几分钟,电流就会开始跳变,有的芯片能稳定跳来跳去不烧,但有的芯片电流跳着跳着就跳过头冒烟了。起初以为是LDO问题,使用DC Source直接给芯片供电3.1V,结果现象一样;后来换两节干电池供电,现象依旧,太奇怪了。
STM8L芯片是淘宝买的,从2个不同店各买了10片,均有同样的问题,也没有其他硬件电路,只有个简单的软件,不至于运行软件都把芯片烧了吧。。。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USART3与PC是怎么连接的?
VCAP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1.芯片转板上引出VCC、RX、TX和GND,与SP3232EEN芯片连接,进行电平转换。
电平转换板没有问题,以前一直用的,而且PC上也能打印出各端口输入寄存器值,并通过示波器测量端口进行确认过,两者情况统一。

2.VCAP是指VCC上的去耦电容么?小弟初来乍到,学艺不精,名词懂的不多。。。请见谅
如果是指去耦电容,我是在LDO输出端加了一个10uF和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然后用两根不到10cm、杜邦线粗细的引线给芯片供电的。因为使用DC Source供电,所以LDO输入端没有加电容

此外,我也曾考虑过是不是接了串口导致电流太大,所以,有一片板子是只用SWIM烧程序,然后没有接串口和ST-Link,只有电源和芯片,现象依旧。。。所以我认为太奇怪了

网友B:
这现象的确是很奇怪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注意LZ用的是STM8L,它没有VCAP。

STM8L151C8有2个VDD和2个VSS,还有一个VDDA和VREF+,数据手册上有具体连接要求,你对照一下:

网友A:
另外,建议你量一下板子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1.除了第一次烧掉的MCU,后来每次焊接完上电前,都会测量相邻2pin的短路情况,一切正常后才会上电,而且很多情况是烧录完后,PC上是能打印出值来的,只是PA口的值不正确,也不稳定,然后去测电流,一开始是稳定的,不固定时间之后,电流开始跳变,有些板子跳到冒烟。。。

2.一开始是没有严格按照手册上的连接,后来根据手册上的连接后,现象依旧。。。

感谢香水城主的建议,也真诚的希望更多朋友能提供点滴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C:
如果不下载程序,然后上电会有什么异常吗?或者下载的程序里面将所有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会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D:
测试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如果不下载程序,然后上电会有什么异常吗?或者下载的程序里面将所有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会有什么异常吗?
引用 网友C:

最新发现,如果不下载程序,直接上电,使用示波器长时间测量电流,一些芯片现象依旧,电流跳变较大,甚至烧掉;一些芯片相对稳定,但有时也会有瞬间十几毫安的电流跳变。
注:PCB使用的是LQFP48pin的转板,就是那种只有LQFP封装和2.0mm排阵接口的板子

楼主:
测试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引用 网友D:

上电前,每个pin(除VSS)对地都不短,每个pin(除VDD)对电源都不短,而且相邻pin之间(除电源)均不短。
连续买的两批芯片,都有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注:芯片淘宝买的。。。

网友D:
上电前,每个pin(除VSS)对地都不短,每个pin(除VDD)对电源都不短,而且相邻pin之间(除电源)均不短。
连续买的两批芯片,都有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注:芯片淘宝买的。。。 ...
引用 楼主:

可以问 淘宝卖家,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根据楼主的描述,芯片好像有问题

网友C:
10# fengyvzhong 看来这芯片不怎么正常啊。方便试一下不放单片机时板子的状态吗?

楼主:
很多人常说,越奇怪的问题,结果往往也越简单,越出人意料。。。
今天总算是把问题解决了。。。结果真的很意外!

先问大家个问题,你们在动手焊元件时,如果使用助焊剂,焊完后会把PCB和元件周围擦干净吗?
如果不会,那就要小心了,因为这次事件的凶手就是它!

严谨做事总不会出错,我们老大常和我们说:出来混,早晚要还的!一开始我们一笑而过,如果他现在知道了我们的情况,该换成他一笑而过了。。。

网友F:
啥助焊剂?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不会用的5元的焊宝吧?用松香都没这么导电的,焊宝简直和电阻一样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像电阻一样?这么厉害?

网友I:
:lol这种现象偶体验过,用的比较差的洗板水,还是剩下的,刷完板子很干净很漂亮,晾干后上电引脚就在冒火花,过了很久拆IC还噼里啪啦的响:lol
洗板水这东西,建议大家少用

网友J:
搞了半天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K:
先检查电路图,再检查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