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要用PWM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2-02-15):
要用PWM控制48V直流无刷电机(内有霍尔传感器),用什么控制芯片较好?

网友A:
PIC针对马达控制提供了很多中文的应用资料,LZ可以自己到MICROCHIP官方网站去下载

网友B:
AVR443 带传感器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
谢谢啦 ,但我选择的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的。

网友B:
你可以在atmel找到现成的,一点都不用改,48V直流机的控制。

网友C(2012-07-30):
路过,对5#的回答表示很感兴趣,学习了,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