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压频转换问题

楼主(2012-02-15):
有一个模拟信号,其值都大于0.波形类似于正弦波,频率和声音信号的频率差不多,能否利用LM331将这个正弦信号转换为频率数字信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我是新手,不过压频转换时电压到频率的转换,是吧1v转为1khz的脉冲信号,而正弦信号转换成数字频率信号不太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想是不是用一个比较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模拟信号转成频率信号,但模拟信号的幅值是变换的,类似与正弦波那样的变化

网友B:
这个实际上就是做了个过零点比较,把0点提取出来了而已。

网友C(2012-09-05):
LM331是将频率电压转换啊,你只是要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比较器就行了